[求助] 求科普一个概念,等效电阻

楼主(2013-07-11):
在MOS管小信号等效电阻中,从源端和漏断看进去电阻的区别在哪,一直以为都是1/gm。。。想了想还是没明白区别

楼主:
完蛋了,强迫症了,想不出来狂拔头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饱和时漏端看不到沟道,从源端可以看到。因此造成对称结构的器件,饱和偏置情况下,从两端看进去阻抗完全不同。

网友B:
饱和的MOS管电流主要由VGS决定,VDS的影响很小。

所以如果从漏端施加一个delta V,改变的是VDS,电流改变很小,等效的电阻很大。

如果从源端看进去,因为栅极是固定电压,所以改变漏极电压就是直接改变VGS,电压增加delta V 电流会改变很大,等效的输入电阻很小。

包含受控电流(电压)源等效电阻的概念《电路》里面已经有了,不过当时受控源电路的组合没现在这么复杂,所以才感到有点难理解

楼主:
回复 4# math123谢谢, 这么说恍然想到区别在哪了,可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具体数值是多少呢,还是没想出来一直认为的1/gm是哪个……

网友:
管子饱和且gate电压一定时,低频阻抗一端看是ro,另一端看是1/gm。。。测试信号能影响gm的那端看进去是1/gm。。。

网友:
从源端看是1/(gm+gmb),从漏端看ro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下子忘了“在某端点看到的电阻”是什么意思了,指的是直接看到的电阻还是端点到地的电阻?翻书找了下也没找到

楼主:
回复 9# pigintree 一个管子的对地和直接看到的一样吧……只是要准备干活了,想弄的直观点,大概对电路中的MOS管电阻有个直觉

楼主:
回复 网友D:
ro是不是可以直接理解为管子深线性区的导通电阻呢,还是饱和区时要其他另算?

网友:
楼主好好看书呀,书上都讲的很清楚的呀,别老记一些稀里糊涂的结论。
楼主需要的不是科普,是老老实实看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默认参考点是地。在地与某点间加测试源,在测试源所形成的电压与电流比值,就是所提到的阻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前面说的都白说了。。。楼主一点都没读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r0是由沟道调制引起,是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后,漏源电压的增加引起漏源电流的增加所等效的电阻。

网友(2019-11-20):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