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一些Linux内核驱动开发的问题

楼主(2013-07-11):
我安装的是ubuntu-12.04,可不可以直接下载linux-kernel-2.6版本的内核编译,配置成开发linux2.6内核为基础的驱动?还有就是用opensuse-11.04怎么配置linux 驱动的开发环境。

网友(2013-08-29):
我安装的是ubuntu-12.04,可不可以直接下载linux-kernel-2.6版本的内核编译,配置成开发linux2.6内核为基础的驱动?
--这个当然可以,下载任何版本的代码,结合编译工具,都可以开发响应的驱动。

还有就是用opensuse-11.04怎么配置linux 驱动的开发环境。
--这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