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用calibre和assura提取寄生参数

楼主(2013-07-12):
用calibre和assura分别提取某个layout的寄生参数时,两个提取出来的参数大小不一样,calibre大概13M,assura就两三M,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可以用查看参数的工具查看,究竟是那一部分的参数提得有问题,也可以仔细看看抽取参数时所设置的条件

网友: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結果, assura 跑起來會快許多,
我在初期驗證修改時使用 assura
但最後會再用 calibre 跑一次
你如果覺得 calibre 實在太大, 可以調高 R&C 的限制值, 能避免抽出太小的 RC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