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LPE如何指定只抽取指定line间的RC?

楼主(2013-07-12):
各位前辈,小菜又遇到问题了,寻求大家帮忙。
  请问在laker环境下,使用calibre抽取LPE。如何只抽取指定线路间的RC,而不是抽取与指定线路间相关联的其他线路。比如,现在我要抽取port A和B间的RC,我如何不会抽取除了A和B之外其他分别与A与B的RC呢?
  calibre中是否有什么设置,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最后用比较笨的方法,单独把两条metal建成cell,然后在cell内部抽取cc值,就是两条线间的couple c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有疑问,我想问问像您这样说的做,就是单独的把要抽取的port  make cell,那么这个cell其中不是就没有device了吗?这样做还能抽出RC吗?抽出的不会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单问题,你可以在某段加个metal Rdum layer,或者加个反相器在接到metal上,反正就是能run lvs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做是改变了抽RC的初衷,不是designer需要的RC了。现在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是? R值又不需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抽CC,加入metal Rdum layer,等于把某段metal认成电阻,可以让calibre跑lvs,本质上对两条metal间的cc值没有影响。
    当然,你要有更好的方法,记得告诉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我试试看 有好的方法一定分享

网友:
只抽RC就简单了,若是RCC就不行用上面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