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ADV是什么芯片?A/D转换器吗?

楼主(2013-07-12):
请问AADV是什么芯片?A/D转换器吗?

网友:
就只有这4个字吗?要知道芯片型号才能确定完成什么功能。能写出完整的芯片信息看?

楼主:
芯片上只有3行字,AABV 1028 8NBF   是12个PIN脚的,一边3个脚,猜想可能是运放,但是又在
网上没有搜到

网友:
信息不够

楼主:
貌似应该是个升压的芯片,好像是美信的芯片

楼主:
还有个芯片 上面有三行字,05AD LM26 63M    然后左上角有个N型标志,不知是哪家公司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