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网表里能有多个不同的.dc分析吗

楼主(2013-07-12):
我想在一个网表里对一个mos管做多种情况的仿真并且输出结果:改变不同的温度,mos管的尺寸,各个端电压,做IdVg或者IdVd,任意参数组合的仿真,但是结果好像有问题,请熟悉的人帮忙看看,谢谢,以下是个我用的简单网表的例子,实际我想做的更复杂:****
.lib Lib0 tt
.param dv=0 gv=0 sv=0 bv=0 tv=27 wv=10u lv=10u
.temp tv
vd d 0 dv
vdi d di 0
vg g 0 gv
vgi g gi 0
vs s 0 sv
vsi s si 0
vb b 0 bv
vbi b bi 0
m1 di gi si bi nmos w=wv l=lv
.alter idvg for 25u/25u
.param wv=25u lv=25u
.param bv=-5 dv=0.1
.dc gv 0 2 0.2
.print id=par('i(vdi)') vgs=par('v(g,s)')
.alter idvd for 25u/1u T=100C
.param wv=25u lv=1u tv=100
.param bv=-5 dv=0.1
.dc dv 0 10 0.01 sweep gv 1 5 1
.print id=par('i(vdi)') vgs=par('v(g,s)')

.alter idvg for 1u/1u  T=-40
.param wv=1u lv=1u
.param dv=4
.dc gv 0 2 0.2 sweep bv 0 -5 -1
.print id=par('i(vdi)') vgs=par('v(g,s)')

.end
我运行后,发现输出的结果好像不是我预期的,虽然也输出了3个alter的仿真,但是仿真结果全都是是第一个DC的分析结果,我这么写网表是不是有问题?达不到我想要的目的?

网友:
我依稀记得
只能run一个dc
.alter只能改变运行的条件等等

网友:
首先要说明的是.alter只能放在最后,否则.alter后面在参数是看不到的。
先电路网表,包括.option,.print等,然后:
.dc gv 0 2 0.2 sweep temp poi 3 -45 27 120   %分别在3个温度下对电压扫描
.alter
.dc dv 0 10 0.01 sweep gv 1 5 1    %分别在gv=1,2,3,4,5下对dv电压扫描
仿真时先跑.dc gv 0 2 0.2 sweep temp poi 3 -45 27 120再跑.dc dv 0 10 0.01 sweep gv 1 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