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延时变大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是什么

楼主(2013-07-12):
我用SMIC65的库做了个design,500MHz时钟,加上PAD综合,timing报告里输入PAD的delay是0.47ns(可以接受),可是在ICC中place完之后timing report里,同样的PAD delay变成了0.91ns。请问(1)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delay变大,ps:用-input_pins查看线延时也只有0.03ns,应该是单纯的cell delay就有0.91ns
(2)有什么变法可以使delay减小吗,我的输出pad delay 有1.4ns ,加上uncertainty和output delay,必定不满足时序了啊

网友:
难道是主力的case?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你没有摆好对应PAD上的terminal导致的。一个最野蛮的方法就是把这些有问题PAD对应的terminal删了。

网友(2013-11-19):
回复 网友A:

    你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
可以设置pad的使用条件,看它目前是高速的还是低速的。HD的还是MD的?

网友(2024-01-19):
你好,请问smic65的数字库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