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时的Vpulse不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12):
用candence作AMS仿真时,VPULSE的输出波形不对,只要VPWL有变化,VPULSE的高电平就会变到-1.8V。当simulator选用spectre时,VPULSE输出就又对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connect rule 设置对么?

网友(2014-09-15):
我猜应该是地接反了或没接

网友(2015-06-26):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