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cc routing 设置

楼主(2013-07-12):
绕线完在calibre里run drc

上两个图即显示macro内部走线和不显示的一处drc报错。
即使添加了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generate_extra_off_grid_pin_tracks true

虽然确实有效,但是还是有很多类似的错误。macro出pin的线会和隔壁的pin有drc间距问题。

这样类似的错好多 求怎么样能避免

网友:
光从贴图来看,好像都是距离太短的问题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tf里最小间距要求是0.1  但是实际报错部分没有到0.1
  不知道怎么设置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设置route guide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出pin space留大一点,出pin不加宽也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macro周围设置route guide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出pin space留大一点?请教怎么设置丫?

  出pin不加宽是什么意思呢?图中那个加的粗的Pin不管加不加都是有相同的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如此 明天去试试!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
你把ture,修改为fault。谢谢

网友:
你把ture修改为fault。应该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来就是false的 一直也不对

网友:
如果错误少的话,手动修改一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