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转换速率一般要达到多少

楼主(2013-07-12):
我想问一下,现在一般比较器的转换速率达到了多少呢?最高的是多少呢?

网友:
一般来说,几百kbp/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认真的?

网友:
看你比较器的速度和负载,这样的话就容易确定转换速率和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换速率的单位不是V/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现在是想要设计一个比较器,所以要先设定一个指标,可是对这方面不太了,所以想咨询一下当下比较器的转换速率实际(投入生产)最高可以达到多少,一般的又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