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芯片随着温度的升高,输出电压也升高

楼主(2013-07-12):
小弟做了个LDO芯片,电路仿真的时候随着温度升高,输出电压是下降的;片子测试的时候随着温度的升高,输出电压也升高!我该怎么找原因,想听听大侠们的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仿真的时候,基准是负温度系数,实际流片出来基准是正温度系数嘛,估计。   仿真和实际流片结果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工艺偏差导致的,问题在于基准。

网友:
基准问题

楼主:
芯片在工作的时候温度超过100多度的时候,电压就开始上升了!除了基准出问题了,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他应该很难出问题。。。。。。基准可以测试到不?

楼主:
不方便测啊!

网友:
不知道,路过,可到群里来讨论

网友:
選用等級更高的晶片軍規的

网友:
对基准温补

网友(2013-08-15):
是vbg的问题么?可以probe 一下,如果不是,该考虑你eamp的 offset 太大了?eamp输入管size多大?eamp有没有被clamp住?eamp的mosfet  有没有进入线性区?

网友:
可以Check BGV Circuits pn diode Match 是否OK.
一般simulation 都考慮MOS.
你可以Check PN diode Matching.

楼主:
三极管采用了矩阵匹配的!

网友:
一般是BG温度系数问题,但也不排除你电路设计有问题。导致环路控制除了问题。比如温度升高的时候,某些工作点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