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导出版图中net的label的大小写问题!

楼主(2013-07-12):
大家好,小弟正在做drc,有很多warning,原因是从encounter中导出的版图的net的label大小写有点乱了,比如原来网表中的 n20和N20在版图中都变成了 N20,还有N19和n19都变了n19.很多这样的warning。在encounter中是一直是大小写分的很好的,导出到virtuoso中之后,就变成这样了。而且导入virtuoso的时候我设置了layout case preserved。
麻烦各位大侠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
还是没人帮忙回答啊,自己顶一下吧!使用的库文件就是论坛上的SMIC180的库!

网友(2014-01-02):
做DRC不需要dump net上的labe吧?做LVS时也不需要吧?只要在virtuoso中手工加上几个nets的labe作为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l就可以了吧?
另外,请问你是如何加的net label?用什么命令?

网友(2023-12-21):
同问大小写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