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帮忙看一下LVS是哪的错误

楼主(2013-07-12):
我用六层金属做的,四层就没事,不知道6层哪出问题了

就是一个与门,6个MOS管。

以下是LVS的报告。。

网友:
节点两个没有连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看版图就是练好的啊。看网表也是,就是一个与门而已

网友:
Lvs deck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用点亮的功能 ,点亮管子的各个节点看下对不对吧。

网友:
May be substrate need connect power&ground

网友:
点亮的方式去看,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从你的检查结果来看,可能是吕线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tap没接power/gnd

网友:
点亮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