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 output 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在LDO中,一定要有一个output 电容,大概10u左右,
想请问一下,这个电容到底是干啥用的?
好多资料上说是补偿用的,可是我觉得output端加一个10u的电容本来就会使stabiliy变差啊,
所谓的补偿也是利用output 电容的ESR增加一个零点进行补偿,
可是这样的话,没有这个电容不是更好么?也不存在补偿的问题了
还是增加这个电容要稳定LDO的输出电压?由于loading电流可能会瞬间变化,导致LDO输出电压glitch比较大,
所以需要一个大电容来稳压?
有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增加这个大电容的真正原因???
小弟跪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起

网友:
LDO输出电容作用是补偿和输出稳压。补偿作用是主极点在输出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一般的LDO的主极点应该是在OP的输出吧,
   LDO的output极点会随着loading 电流变化有很大的变化,不好补偿。
那对于那种主极点不是输出极点的情况,output电容的作用是不是只有稳压了??

网友:
一般LDO产品主极点在输出,主极点不在输出,叫capless,自己体会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看来我一直对LDO的理解有个误区!
    再多看一些paper吧!

网友:
1.稳压
2.补偿

网友:
主极点不在输出的一堆一堆的,看干嘛?

网友:
10u 的话,主极点肯定在输出了,稳压那是肯定的了,关键是怎么保证稳定性

网友:
感謝各位先進貢獻

网友:
输出电容10u输出电流应该很大吧,输出电容大主要提高瞬态响应,稳压,而且输出电容带有一定的ESR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phase margin,当然输出电容也跟功率成正比关系,输入电容也不小吧,输出电容10u,输出也不一定是主极点,如果使用NMOS功率管,rdson可到几十毫欧。双电源供电??

网友:
标记一下,很好的帖子。。。。。。希望高手们继续给答案。。。。。谢过了。。。。。。。

网友(2015-01-27):
主要是稳压的作用吧

网友:
为了让主极点在输出,并且让这个主极点和LDO环路内的其它任何极点拉开距离,就容易稳定啦

网友:
只看该作者

网友(2017-06-03):
学习学习,顺便挣点信元

网友(2017-07-13):
感觉#3,#17说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2017-12-01):
回复 网友B:

   正解,,一看就是行家

楼主(2018-01-24):
竟然看到自己4年前发的帖子了

网友(2018-08-28):
学习使人进步 A

网友C(2019-05-21):
LDO输出电容作用主要有3个:可以参考TI关于LDO的说明。
1.输出电容的ESR提供一个零点,增加90°相位裕度,使电路稳定,同时扩展单位增益带宽,电容的ESR和容值需要挑选,要使零点落在单位增益带宽内才有效果;
2.减小输出电压过冲,也可以叫稳压,在负载电流突然增大时,电压过冲小;
3.提供大的输出极点,加速增益下降到0dB,使电路稳定。

TI关于LDO工作原理及其补偿的说明

网友(2021-12-25):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电容作用主要有3个:可以参考TI关于LDO的说明。
1.输出电容的ESR提供一个零点,增加90°相位裕度, ...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23-03-10):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电容作用主要有3个:可以参考TI关于LDO的说明。
1.输出电容的ESR提供一个零点,增加90°相位裕度,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