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 如何用测量数据在ic-cap中建模

楼主(2013-07-12):
对这软件不是很来了解,不知道如何选取抽取函数,看了几天手册感觉还是不是很清楚,都是英文头都大了现在。还请前辈大神点拨一二。。。。。。

网友:
建議你先看跟你選定model有關的IEEE paper開始, IC-CAP的model函數抽取大部份也是根據IEEE paper來的

网友(2013-09-13):
这建模应该可以的啊,要做结构的东东

楼主(2013-10-14):
回复 网友A:

它里面不是有自带的例子吗?不过对于自带的数据他能很好拟合,我测试数据带进去就不行了。自己写的话,不懂规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最后用ADS建的模型,不过你提的建议还是很好的值得尝试的方法,感觉iccap来建模要省时省力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