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Buck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Buck开关瞬间电感与开关之间的节点Lx电压出现反向尖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图(图1)是采用PMOS 二极管作为开关的图,为什么只有向下的反向尖峰,没有向上的?
如果采用同步PWM控制的话(PMOS,NOMS开关)会产生如图2这样的正向的尖峰吗?

网友:
第一幅图,向下的尖峰是因为你的diode二级管由关断变为导通所需时间过长,使LX点电压被电感L拉低,通常到负压。

网友:
能给产生哪种波形,要看负载情况,是否会进入DCM模式。

网友:
我在想想,好久不动这块,有点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大驾!   那如果采用同步控制CCM(这个貌似不太准确 就是电感电流一直为正)的话, 下管NMOS寄生的Diode是不是也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
那个向下的尖峰由死区和过零比较共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死区造成的就是下图这种情况吧?

       2.在这过零比较是什么意思?       3.坛子里《基于BUCK 电路电压模式的反馈环路设计实例》是这样解释的。这个我看完不太明白。而且这个教程里这个向下的尖峰值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 不是-0.7这个定值.

网友:
过零比较是防止LX节点的负压,或者防止电流由输出电容倒灌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1-18):
采用同步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