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工艺成本

楼主(2013-07-12):
请问下:1P6M的工艺,假如说我后端画版图,只用到M3,M4-M6不用,是不是比M1-M6都用的话,MPW费用要贵些?另外假如是量产呢?

网友:
层次少,费用低。最后还要与foundry沟通。你用到3层金属一般是1,2,6

网友:
MPW不一定便宜,量产可以少几个版次和光刻,理论上会便宜

网友:
量产 时是按 光刻 次数算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为什么量产时光刻与版次会少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假如说我只用三层金属,那1P3M和1P6M工艺对于MPW来说费用都是一样的吗 ?还是1P6M虽然只用三层但是还是比1P3M要贵(有个其它层金属填充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MPW,你必须把6m都画上(开pad),做工程批,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您说的很对!那假如说我只用三层金属,那1P3M和1P6M工艺对于MPW来说费用都是一样的吗 ?还是1P6M虽然只用三层但是还是比1P3M要贵(有个其它层金属填充率的问题)?

网友:
你用三层,别人同时都只用那三层吗?不然只收你三层的钱,给你只做三层,别人需要六层全做,你的设计中如果不包括其它几层金属,MPW按一般工艺做出来,你的设计能用吗?MPW怎么能做到在你的设计上成本低,别人那里是一般成本?

所以不要指望你只用三层金属就给你便宜,除非整个MPW都只用三层同样的金属,或许可以与工艺厂商量。因为只用三层金属和六层金属全用工艺,严格讲已经是不同工艺,成本不同,价格当然可以不同。

对于一般通用工艺设计中少用金属就想便宜没戏,而且没用到金属还得填充到指定金属覆盖密度,否则会影响别人工艺,工艺厂不会给你做。

MPW基本是按面积收钱,同一wafer上每个基本面积单元价格一样,你就是只用到一层金属,也不比别人用到六层金属省wafer面积。

如果独立投片,你可以只选你用到的金属,特制工艺,减少工艺步骤,可以减少工艺成本,所以用到金属层数少可以便宜。不同金属层,价格也不完全一样。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mpw一般都要求全工艺层,不太可能只用三层。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明白了,谢谢!

网友:
mpw 用1p3m和 1p6m 价格应当是一样的,一般画1p3m版图时自己只需要画到第metal3,foundry会制作时会帮你将pad处自动转换为顶层金属,或者还是用metal3,但会帮你开好孔;不过,有些foundry会要求你在pad处一直画到顶层金属,具体怎样,应当和foundry沟通。量产的时候,1p3m和1p6m价格肯定会有很大差异,首先是mask层数1p6m会多 6层,mask费用就会贵很多,其次,wafer本身价格也和用到的mask数量相关的,mask层数越多,wafer价格也越贵

网友:
一般情况总会用到至少一种顶层金属,所以只用三层金属,也未见得就是六层金属中的1-3层。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知道不打通孔中间层怎么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简单重复使用前面的via就是了,而顶层的却不同,不只是金属厚度不同,甚至金属材料也不同。。。听起来还挺复杂的。。。

网友:
应该foundry 更熟悉

网友:
回复 网友E:

    膜拜这位大牛! 请问能不能帮忙科普一下工艺中各个步骤的成本,或者推荐一些资料?
    很感兴趣但又找不到相关资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