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memory link问题

楼主(2013-07-12):
最近在做PT,
由于设计中用到了Flash memory所以在进行时序分析的时候,link库中将工艺厂提供的Flash memory库文件也读入进去了。但是在link的时候确报告,库中的Flash memory的A地址(A是一个多位宽的地址总线)unresolved。并且报告的时候是A地址的每一位进行报告的。
报告如下:
Error:Could not resolve port 'A[12]' of reference to 'FLS128K59DA' in 'BIS_128K59DA_test_0'.(LINK-0.13)
Error:Could not resolve port 'A[11]' of reference to 'FLS128K59DA' in 'BIS_128K59DA_test_0'.(LINK-0.13)
Error:Could not resolve port 'A[10]' of reference to 'FLS128K59DA' in 'BIS_128K59DA_test_0'.(LINK-0.13)
Error:Could not resolve port 'A[9]' of reference to 'FLS128K59DA' in 'BIS_128K59DA_test_0'.(LINK-0.13)
Error:Could not resolve port 'A[8]' of reference to 'FLS128K59DA' in 'BIS_128K59DA_test_0'.(LINK-0.13)
Error:Could not resolve port 'A[7]' of reference to 'FLS128K59DA' in 'BIS_128K59DA_test_0'.(LINK-0.13)
Error:Could not resolve port 'A[6' of reference to 'FLS128K59DA' in 'BIS_128K59DA_test_0'.(LINK-0.13)
Error:Could not resolve port 'A[8]' of reference to 'FLS128K59DA' in 'BIS_128K59DA_test_0'.(LINK-0.13)
......
请问怎么解决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貌似是你的port不一致导致

网友:
PT读入的memory库文件,要与DC综合、以及数字APR读入的库文件要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