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 cell的最大电容违例

楼主(2013-07-12):
在设计过程中,由于floorplan中IP位置的限值,使得连接这些IP的tie cell的最大电容要求超出了许多。请教这类DRV违例对最终的芯片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否需要修复?还有在ICC中,有没有办法使Tie cell连接一个buffer,然后用buffer驱动这些IP的管脚?

楼主:
顶起来,希望清楚的能解答一下!

网友:
给我感觉是负载太大,带不同负载。

网友:
可能会有xtalk出现。ICC 默认这些电路是没有timing arc的,所以不会去插buffer。你可以在floorpan时写个脚本,在IP出来的pin附近先插上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