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望各位高神解答:系统频率是640K,需分频得到256k,这是一个2.5分频,要求占空比是1:1

楼主(2013-07-12):
望各位高神解答:系统频率是640K,需分频得到256k,这是一个2.5分频,要求占空比是1:1 ,这个问题搞了好几天了也没解决出来,在网上查到的是占空比不是1:1的情况,真的很苦恼~~~

楼主:
需要用verilog实现,求解答啊

网友:
verilog只能实现整数n被分频啊,你这个2.5怎么分啊,或者能实现2.5倍分频,但占空比不是1:1,而是2:3或者3:2啊。

网友:
1的整数倍都可以做,你是2.5,也就是说第一个跳变点出现在1.25个周期的位置,无法实现

当然如果你真想做,就自己在芯片里拉线,做出0.25周期的延时出来,自然就实现,但你时钟速度太慢,所以要浪费大量资源,并且必须进行芯片布局固化,不然每次编译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
可以先5分频,再2倍频吗?

楼主:
这个是芯片设计,对系统频率进行分频,到现在还没找出可行的办法,愁死了,大神们帮帮忙吧,占空比1: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