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J750高温测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12):
我在使用J750进行测试时,125℃时单个功能向量不能通过?当两个向量连续测试时第一个不过第二个通过?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网友:
750怎么进行高温测试,低温测试可以吗

网友(2013-08-15):
室温测试是什么现象?先确定是哪个因素导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