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跑DRC时总出现栅格的错误?? 郁闷好几天了都.........

楼主(2013-07-12):
走DRC时出现至少1000个同类错误

           什么grid_offset的.............应该在display怎么设置啊       我现在是0.01 0.01 0.001  0.001

网友:
1、看看是否是因为导出PDK时,Device就是OFF Grid的,如果这样需要重导PDK;
2、看tf用的对不对,是否和Device有冲突,检查设置。一般Off Grid错误是必须改掉的,除了I/O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不懂,呵呵,详解

网友:
设置0.001, 0.001 应该是不对的, 你是什么制程的?
你应该去看design rule, 里面有写grid 要多大.  然后要用这个数值去替代你的0.001 .
这样你会在layout上发现,报offgrid的那些地方, 你的鼠标是放不到上面的. 这就是offgrid的意思,不在格点上.

楼主:
    design rule哪里找啊.....   pdf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grid点大小,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去drc command file里找下面两行设定: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x

x/1000就是display option里X snap spacing和Y snap spacing需要设置的数值,
当然也要保证command file是foundry给的正确版本.

网友:
在tf 里找语句:mfgGridResolution

网友:
既然能跑DRC,所以楼主至少有drc.rul。用6楼的方法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最好再导出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