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7-13):
调试FPGA,使用chipscope,可以和板子连接,但是configure时会报出找不到找不到core的错误,但是可以将编译好的bit文件用impact下到芯片内,并且再连接chipscope后,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呀!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有两个编译器,有一个存在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新买的编译器仿真同样的程序不存在这样楼上的问题,所以我当时认为是编译器使用的时间长出了问题。

网友:
换计算机或者换下载线,先定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线,电脑都换了,问题依然。想不明白了

网友:
应该是在chipscope里没有加入cdc文件

楼主:
http://forums.xilinx.com/xlnx/board/crawl_message?board.id=OTHER&message.id=416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answers/19337.htm
或许可以把这个理解为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