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生成阶梯状的输入信号,谢谢了

楼主(2013-07-13):
如题。

在IC5141 ADE仿真环境中,如何生成一个阶梯状的输入信号啊,

所谓阶梯状,举个例子 0-10ns 1mV 10-20ns 2mV 20-30ns 3mV,依次类推。

难道是调用analogLib, basic, andlLib 这几个基本library中的某个symbol?

有谁知道麻烦告诉一声,谢谢了啊

网友A:
用verilogA做一个ADC 加一个DAC。输入为斜坡上升信号,输出被DAC量化为阶梯。

网友:
用analog Lib里面 的 Vpwl可以 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vpwl只能用来实现简单的直线,如果想要生成我要的那种阶梯状的,难道要一个一个定义不同的电压吗?而且最大只支持定义到50个啊。

   我如果要用vpwl来生成只能这样写,

   0ns 0mV, 10ns 10mV, 20ns 10mV, 20.1ns 20mV, 30ns 20mV, 30.1ns 30mV.......

  这样太累了吧,如果要多一点儿的阶梯应该怎么办呢?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我知道用verilogA肯定能实现;
具体的现在说不清,但应该让输出波形与abstime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嗯,你这个主意好。。。

   估计这是最好的办法。

   谢谢了啊

网友(2022-08-19):
引用 网友A:
用verilogA做一个ADC 加一个DAC。输入为斜坡上升信号,输出被DAC量化为阶梯。

thanks~

网友(2025-03-26):
ahdllib->sah_ieal,输入为时钟和斜坡

网友(2025-12-02):
2013哈哈哈..tran里面可以设置参数dynamic parameter,导入一个excel,但是不清楚是不是有50个输入的最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