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看FPGA仿真波形

楼主(2013-07-13):
我有一块xilinx的FPGA板子,现在想把程序烧录进FPGA(这步我会),然后用testbench(verilog)做激励,得到FPGA的仿真波形,然后在modelsim或者ise的仿真软件里看得到的波形。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随便在网上找个教程看看就会了

网友:
看仿真波形和烧写FPGA没关系啊。仿真就在ISE里的simulation里

网友:
行为仿真建立测试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如何给fpga输入呢,通过jtag么还是什么口?我只是想输入特定模式的波形,然后检测fpga返回的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例化你的设计,

网友:
......仿真不用烧写,有破解好的仿真软件,有tb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