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 2011启动不了

楼主(2013-07-13):
请问各位大牛,我安装了Novas2011,在启动verdi时,报错,fail to check out license,但是我执行 lmgrd -c XXXXXX.dat
时 启动verdi就可以启动界面。为什么? 怎么解决呢?万分感谢!

网友:
将lmgrd -c XXXXXX.dat 加到启动配置文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加到启动项里面呢?
我是这么做的:

首先,在/etc/init.d中增加文件,比如:lm-run
然后,将这个文件的属性改为可执行的,
然后在这个文件中加入语句:

/home/XXX/Novas201101/platform/LINUX/bin/lmgrd -c /home/XXX/Novas201101/license/novas.dat -l /home/XXX/Novas201101/license/novas.log

结果,还是不行。请指点,谢谢!

网友:
直接将lmgrd -c XXXXXX.dat 加到启动配置文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我不知道是哪个文件啊?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简单就直接在.bash_profile里加上lmgrd -c xxx.dat

楼主(2013-09-09):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