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两个器件的具体含义complex gain adjuster 和 vmult

楼主(2013-07-13):
ADS在仿真中遇到两个器件 : complex gain adjuster 复数增益调节器
这个器件我在ads的帮助文档中找不到他的说明,通过我的仿真 我只明白 他的输出信号的相位和幅度 收到 下面两个电压的控制,但具体的定量关系 我无法得到,有没有知道的高手帮我解释下,或给我个方向 谢谢。
第二个 就是这个 Vmult  ,  据我的测试  ,他是个电压转换器件,两端口输入,一端口输出, 输出和输入有着对应的关系,并且他的设置中 Linear 选项 可以选着 yes 或 no 我选择 no ,但我同样也不清楚输入和输出的对应关系。望高人解答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小马过河,试一试就知道了。
看看第一个是不是输出与输入的增益G(j*theta),I,Q相位应该是增益在两个坐标轴的投影吧;
第二个你试一下是不是两个信号相乘。

网友(2018-09-04):
非常感谢大大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