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报告中有open路径

楼主(2013-07-13):
我用的Lef/Def做的starRC,结果有open路径clk_in_G1B3I9,查看其def文件看是否存在缺少孔的问题,def文件中对此路径的描述如下,我不知道这个文件如何来看,请问其中是否有问题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详细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用starRC提取寄生参数文件,当设计用milkyway输入时,报告中并没有开路问题,而设计用LEF+DEF输入时就有开路的警告,开路处即为clk_in_G1B3I9这条路径,但我查看我布局布线后所产生的DEF文件,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而且我布局布线后的设计是通过了LVS的,所产生的DEF文件中对于此路径的描述就是上图所示,请问还会有其他原因造成这个开路问题吗??还是我的DEF文件里有问题,我没看出来,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LEF 抽取的时候没有抽好,谢谢

楼主:
LEF??LEF不是工艺厂提供的,库中自带的吗?

网友:
直接看走线后的design比较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走线后的设计LVS通过了还会有问题吗??而且用保存在milkyway中的设计进行参数提取没有问题的,谢谢

网友:
把"\["的"\"拿掉試試~~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做法,不过我们都是自己产出LEF和Milkyway的,所以第一反映是LEF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