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ADIsimpll里面添加VCO,求大神帮忙,能截图说明就更好了!~

楼主(2013-07-13):
如何在ADIsimpll里面添加VCO,求大神帮忙,能截图说明就更好了!~

还有,VCO的压控灵敏度是如何得出来的?

网友(2014-01-16):
在“Libraries”菜单中选“VCO Library Editor”,打开或新建一个VCO库,把你的VCO参数输入,保存后在仿真参数设定时,VCO选你自己的库。
kv没有文档的话就实测,宽带的VCO,最好先用直流电源和频谱仪全范围扫一遍,在压控灵敏度变化较大的地方增加一个测试数据。至于测试方法,看看kv的单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