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DDR参考电压

楼主(2013-07-13):
DDR芯片的VREF引脚应该接几伏电压,FPGA与DDR的接口标准是SSTL_2

网友:
I/O电压的一半,需要过滤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的跟IO电压一样了,DDR能整成进行读写操作不

网友:
不能。这个参考电压是I/O Pad用的,大于这个电压为1,小于这个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