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失败

楼主(2013-07-13):
请教一个问题:约100M的时钟,有几个异步fifo总是不过,资源使用率很低,但是静态时序分析总过不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异步fifo设置false path没有??

网友:
考虑一下同步设计?

网友:
至少贴个大概的code才可以分析啊,

楼主:
所设计的电路存在异步的问题,所以用的异步fifo做的同步,但是总报错,采用ISE综合的
,我把这个异步FIFO的输入输出都用寄存器存了好几拍也错,电路中好几个异步FIFO 的。

网友:
考虑一下约束是否适当,看看静态时序分析报告。

网友:
存在异步操作,你就把他设成false_path吧,因为FIFO已经对这种异步电路做处理了。

网友:
自己写的异步fifo?用core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