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oretool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7-13):
用coreConsultant生成RTL
在打开某个IP的时候,报:
Warning: User search list component system not found. (CDMIO-24)
然后进入空白页,而不是正常的配置窗口
请问有牛人知道为什么吗?
跪谢!

网友(2015-12-07):
请问是CK的吗?有没有Windows版本的?谢谢楼主

网友(2021-05-30):
请问楼主是否有遇到下面这个问题。 我安装了三台电脑,其中两台有这个问题,一台正常,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