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启动报错

楼主(2013-07-13):
请问各位大牛,在安装了vcs之后,执行
vcs a.v
出现如下情况,不知道从何下手解决。
小女子不才,还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G-2012.09_Full64 -- Sat Jul 13 21:45:00 2013

         Copyright (c) 1991-201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Got SIGSEGV

An unexpected termination has occurred in /home/eda/synopsys/version2012/vcs_vG201209/amd64/bin/vcs1

During setup for compilation

Command line: /home/eda/synopsys/version2012/vcs_vG201209/amd64/bin/vcs1 -Mcc=gcc -Mcplusplus=g++ -Masflags= "-Mcfl= -pipe -O -

I/home/eda/synopsys/version2012/vcs_vG201209/amd64/lib " "-Mldflags= -melf_i386 " -Mout=simv -Mamsrun= -Mvcsaceobjs= "-Mobjects=

/home/eda/synopsys/version2012/vcs_vG201209/amd64/lib/libvirsim.so /home/eda/synopsys/version2012/vcs_vG201209/amd64/lib/liberrorinf.so

/home/eda/synopsys/version2012/vcs_vG201209/amd64/lib/libsnpsmalloc.so " -Msaverestoreobj=/home/eda/synopsys/version2012/vcs_vG201209/amd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Mcrt0= -Mcrtn= -Mcsrc= "-Msyslibs=/home/eda/synopsys/version2012/vcs_vG201209/amd64/lib/ctype-stubs_32.a -ldl " -gen_obj a.v

--- Stack trace follows: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0x0000003a404ab64e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003a404ab64e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a4043e769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0367ac44 in tracker::StackAnnotator::getGdbOutput(char const*, char const*, char const*) ()

#3  0x000000000367b1db in tracker::StackAnnotator::dumpStackByGdb(char const*, char const*) ()

#4  0x000000000367c168 in tracker::StackAnnotator::dumpProcessStack(unsigned int, char const*, char const*) ()

#5  0x0000000003672f86 in dumpStackTrace ()

#6  0x000000000336e98d in stackTraceHandler ()

#7  0x000000000336d622 in SigHandler ()

#8  <signal handler called>

#9  0x0000000003113aab in ?? ()

#10 0x000000000310f7d6 in KSmjJrtmFGE89nx ()

#11 0x000000000310f85b in Vi9wVDbIr1poz5K ()

#12 0x0000000003102a53 in ?? ()

#13 0x00000000031034ba in _scl_lc_checkout ()

#14 0x0000000003104169 in ?? ()

#15 0x000000000310178f in _scl_lc_checkout_wrapper ()

#16 0x000000000310449c in ?? ()

#17 0x00000000030f84a4 in vcs_checkout ()

#18 0x00000000030f64f5 in lDeleteFromSchedulerQ ()

#19 0x00000000030f2091 in GetAFlexLicense ()

#20 0x00000000030f2417 in tfdvsf_chk ()

#21 0x0000000000c46611 in ?? ()

#22 0x0000000000c48f3e in c_main ()

#23 0x00000000016914b6 in main ()
Completed context dump phase
CPU time: 1.191 seconds to compile

网友(2013-12-19):
请问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遇见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4-03-01):
楼主解决了吗,弄好好久都没弄好……

网友:
是g++的问题么?我装的是系统盘里自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还没有弄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解决呢,不好意思啊。

网友:
缺少了SCL下的arm64,补装上就ok^^^^^^

网友:
主机重启后又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2014-07-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09-22):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您是如何解决的啊?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vcs软件的安装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2014-1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哪位有解决办法呢?

网友(2015-08-30):
同样的问题,求方法解决

网友(2015-10-29):
應該是之前的系统库和现在的系统库有冲突,
把執行路徑下的csrc,simv.daidir都砍了,
重新跑一次試試~

网友(2015-11-29):
请教,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用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7-02-23):
回复 网友D: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执行路径是指哪里?是你上次启动vcs的文件夹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