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中比较器的失调

楼主(2013-07-14):
最近在做11bit电荷再分配的 SAR ADC,比较器采用2级前置放大器加动态比较器的结构,若采用输入失调消除技术的话是只需要在采样后消除一次还是要在每次电荷重分配后都消除一次?谢谢!

网友:
只需要在采样后消除一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求合作,上华CSMC0.5um CMOS工艺,12为SAR或者14位Sigma-Delta ADC,流片验证过。
1474311509@qq.com,欢迎qq

网友(2013-09-09):
理论上是一次消除后失调电压就存在电容上了,但是电容上的电荷会随着漏电减少,所以实际还是要多次消除的,要刷新电容上存储的失调电压,这个和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是一样的

网友(2017-12-08):
关于SAR ADC中比较器的失调

网友(2020-12-31):
每次电荷重分配后都消除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