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FC binary search

楼主(2013-07-14):
我用的是6bits 的AFC,其中参考频率和分频器输出频率的计数器分别是9bits 和10bits,可在testbench中发现,当把参考频率设在两个子带中间附近的时候,它总是锁定在频率较低的那条子带上,听人说,可以用中断控制,即当两个频率很久或无法分辨的时候,就不再比较下去,直接锁定在当前曲线,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brk信号表达式应该怎样写吗?

楼主:
之前问过人,不过他是4bits的AFC,他是让计数器计数到510~513时产生中断,但我用了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AFC的,烦请指教

网友:
我那系统对lock time放的很宽,我就用vctrl电压判断是否lock了,你的是用在RF收发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用AFC校准宽带VCO,目的之一就是缩短lock time ,所以比较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2013-11-05):
楼主能否给点关于afc的资料或者书籍之类的,刚开始接触AFC,好多东西不懂,多谢楼主了。。

网友:
wan quan bu dong .

网友:
我以前的思路是每次比较都会把计数值跟预定值的差值中最小的存起来,对应的子带也存起来,如果找不到比当前差值还要小的子带就返回到原来存的子带那个状态

网友:
比较一下和两个边带的差值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2016-05-09):
楼主有什么AFC的资料吗?求分享

网友:
楼主现在应该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