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PLL中CP的问题,敬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7-14):
我设计的charge pump里面包含有运放,参考时钟为20MHz,CP的bandgap 和LDO已经设计好,
1.我想问下运放的环路频宽大概取多少合适?
2.还有就是运放的input referred noise大概要取多少合适,才能不会去影响带内的噪声(就是运放的噪声要远小于CP的噪声)。
3.运放的PSRR取多少合适,当然PSRR和环路频宽有关的。。。
小弟初学PLL,敬请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OPA怎么接的?单侧反馈还是双侧?~单侧的话这个OPA是UGFB的~因此只要PLL的BW在OPA的平台上~对于PLL来说这个OPA就是不存在的~给个建议值的话2级OPA取GBW=10*wc肯定没问题~1级的话2*足矣~双侧的话一定要仿开环~
与其关注OPA的Noise~不如多考虑Iup和Idn的匹配吧~那个才是环内主噪声源~CP中噪声机理比较非主流~另外只有Fref是定不出PSRR的~要看你的Kvco和Power的noise pattern。
楼下高人补充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能介绍下,关于详细分析这个运放性能对整个CP性能影响的论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