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verify_drc报告错误如何修改

楼主(2013-07-14):
使用SMIC65nm工艺,在做完ICCroute之后,使用了verify_drc这条指令,查看了报告文件,出现了如下几种错误:

Rule: Via7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809 , 0.80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4  566084 errors
Rule:        Met1 Overlap   : metal & blockage overlap               3 errors
Rule: Via2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809 , 0.80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4     232264 errors
Rule:        Met2 Overlap   : metal & blockage overlap              16 errors
Rule: Via3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809 , 0.80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4     265305 errors
Rule:        Met3 Overlap   : metal & blockage overlap              20 errors
Rule: Via4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809 , 0.80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4           566084 errors
Rule:        Met4 Overlap   : metal & blockage overlap               5 errors
Rule: Via5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809 , 0.80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4           599132 errors
Rule: Via6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809 , 0.80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4           566084 errors
Rule: Via4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349 , 0.34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2              632 errors
Rule: Via5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349 , 0.34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2              632 errors
Rule: Via6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349 , 0.34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2              628 errors
Rule: Via7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349 , 0.34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2              628 errors
Rule: Via1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809 , 0.80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4           265301 errors
Rule: Via3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349 , 0.34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2                2 errors
Rule: Met10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30 %              36 errors
Rule:         Met1 MinWidth  : minimum width = 0.09 um              32 errors
Rule:       Met10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4 um               8 errors
Rule: Met1 EnclsArea : minimum enclosed area = 0.13 um*um             182 errors
Rule:       Met1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09 um             529 errors
Rule:       Via3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1 um               2 errors
Rule: Met1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20 %               2 errors
Rule: Met1 MaxDensity: max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80 %              16 errors
Rule: Met2 EnclsArea : minimum enclosed area = 0.12 um*um              33 errors
Rule:        Met2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 um             231 errors
Rule: Met2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20 %              25 errors
Rule:        Met3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 um               4 errors
Rule: Met3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20 %              25 errors
Rule:        Met4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 um               4 errors
Rule: Met4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20 %              34 errors
Rule: Met4 MaxDensity: max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80 %              17 errors
Rule:        Met5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 um               6 errors
Rule: Met5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20 %              23 errors
Rule: Met5 MaxDensity: max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80 %              17 errors
Rule:        Met6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 um               4 errors
Rule: Met6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20 %              27 errors
Rule: Met6 MaxDensity: max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80 %              17 errors
Rule:        Met7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 um               4 errors
Rule: Met7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20 %              33 errors
Rule: Met7 MaxDensity: max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80 %              17 errors
Rule:        Met8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 um               4 errors
Rule: Met8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20 %              34 errors
Rule: Met8 MaxDensity: max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80 %              17 errors
Rule: Met9 MinDensity: minimum density ( 200 um X 200 um) = 30 %             112 errors
Rule: Via2 MinContNum: fat contact ( 0.349 , 0.349 um) minimum number of contacts = 2                1 error
Rule:       Via2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1 um               4 errors

错误数量十分之多啊!!!!!

然后在eetop论坛里面查看解决方法,看到说可以使用以下两条指令:

route_zrt_eco

route_zrt_detail incr true

但是我使用以上两条指令后的结果还是和上面的一样,没有什么作用。

然后使用 Error Browser 查看,可以看到错误所在的地方,却不知道怎么修改啊!!!!!

不知道各位在跑ICC的时候,在最后检查DRC的时候,使用verify_drc报出大量的错误,一般都是怎么样个步骤去解决的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我也正卡在这呢!

网友(2015-12-01):
同求问!各路大神顺路教教我们吧。

网友(2022-12-20):
坏了 我也卡在这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2023-05-23):
请问现在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