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ultrasimSpectre做数模混合仿真,数字库应该怎么调用?

楼主(2013-07-15):
AMS用不了,不能设置cennect rules,ultrasimSpectre不知道怎么调用底层模块,也不会添加数字库

网友:
你的活不需要混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啊,求教

网友A:
AMS.rar (5.88 MB , 下载次数: 292 )    看看这个吧。虽然是PLL的,应该也有所帮助。

网友(2013-10-27):
楼上,你也太贵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2015-05-12):
4个心愿啊,也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个都没人回答。。。

网友(2015-12-10):
回复 网友A:

    我在用ams进行混合仿真的时候,怎么数字部分verilog代码的位拼接结果是相反的,{}里面的左边成了低位,右边成了高位?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请教!

网友(2016-06-03):
非常感谢 正好需要

网友(2017-03-03):
很好的资源

网友(2017-04-11):
用ultrasimSpectre做数模混合仿真?

网友(2017-08-13):
正好需要,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呀,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吧。虽然是PLL的,应该也有所帮助。

Thank you you

网友(2020-07-28):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吧。虽然是PLL的,应该也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