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手机成杀手!通话触电致死罪责在不在苹果?

楼主(2013-07-15):
“南航空姐使用充电中的iPhone拨打电话被电击死亡”一事传开之后,让人震惊也让人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iPhone,充电中拨打电话真有生命危险吗?目前这一事件已经引起苹果官方的关注,在事情公布1天后在7月14日做出了回应。比之前iPhone电池发热自燃、爆炸等事件更重视。

为此我求证了一些专业人士,用充电中的手机打电话是有可能触电身亡的,但几率极低,而且直接原因也几乎不会是手机,而是充电器、插线板等外因的可能性更大。整个事件让苹果公司产生危机的关键是,苹果手机和手机配件是不是直接导致触电事故的原因,这也是我们iPhone用户关心的。
出现这种可能的原因是,只有这种情况下(边充电边打电话),人、手机是和220V电源相连的,虽然中间有绝缘和变压过程,但如果中间出现问题,人就可能直接接触到220V电压,就有生命危险。

并且会不会触电身亡,至少与这几个因素有关,手机并不是最重要的环节:
1、手机是否导电
2、充电器线是否有故障
3、充电器模块(即充电头)
4、插线板是否有短路
5、伤者穿着绝缘鞋还是导电鞋
6、是左手还是右手持手机
一、罪在不在iPhone?
据倍斯特移动电源的生产主管讲,充电中通话正常情况是不可能致人死的,因为充电的时候充电器会将220V的电压降到5V给手机,电压很小,远低于人体能够承受的36V电压。
为什么是iPhone,整个事情和iPhone会有什么关系?还有这2方面值得关注:
1、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专业人士讲,如果漏电,iPhone的金属边框能够形成导电回路也可能是造成强电流袭击的原因(但iPhone 4、iPhone 5都是有天线隔断的)。
2、网络上有用户反映充电时iPhone漏电的情况,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拿起充电中的iPhone,感觉一阵麻。苹果售后工作人员也讲到,iPhone出现漏电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可能是电池出现了问题,也可能是其他部件发生故障,建议充电时不要拨打电话。”
但这个漏电的电流会不会致人死,是很难说的。这些问题,还得在苹果的“彻底调查”后才能有答案。
我自己另有一个经历是iPhone 5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插拔时,充电头里面电路瞬间烧毁,但并未伤到手机、充电连接电线,人体也未感受到高电压,这与我那位电工朋友的解释是一致的。结合调查的分析,我个人是不认为手机本身有电死人危险的。
二、充电器有问题?
如果排除iPhone手机本身的原因,下一个要关注的是充电器。经专业电工解释,手机充电器主要是一个降压线圈和一个将交流整流为5V直流的电路,如果烧毁,最有可能的也是整流器的部分。倍斯特人员讲,有两种意外情况的可能,一是充电器的线出现了导电。二是电路的安全保护出现问题,致使220V电压直接传到人体,被电击。而且,会不会致人死也要看情况。
如果伤者穿了导电的鞋子,更有可能触电致死,但如果伤者穿了绝缘的鞋子,则会避免电击致死。 按其说法,用移动电源充电是不会有这种可能的,从新闻所报道的背景,死者当时是用iPhone连着电源直充。
而且,据专业电工讲,如果漏电遭电击,是左手握手机还是右手握手机也有很大区别。最危险的是左手握手机,因为人体心脏在身体左侧,如果左手向脚通电,会使心脏过电,危险更大。
后来我们联系微博上反映情况的家属,死者当时使用的充电器是否为原装,还未得到答复。
中兴手机相关人员讲,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与行货iPhone的两相插头有没有关系?港版iPhone标配的是三相插头,有接地线触点,但美版和行货版本的iPhone均采用的是双头插头,不含地线接头。但两相插头是手机充电器普遍设计,是符合设计标准的,之前也从没有报道这种设计有安全隐患。
问题若出在充电器,充电器和USB线可能都有问题,不过未见其家属反映有充电器损毁现象,也没说明是否是苹果原装产品,这是弄清事实真相需要确认的,也是苹果产品是否有责的关键。
三、其他情况
我从OPPO手机的工程人员也得到了相近的回答,认为出现意外的情况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充电器坏了,打电话时220V电源接触到身体。另一种可能是手机通话时会有一个背光灯的电压,这个电压通常高于手机的5V供电电压,有的会高于36V,但这种情况致死的可能性也极低。
那会不会有其他情况呢?随后,我又从中兴手机的相关人员得到了另一种解释:电源漏电,但由于电源没有接地措施,220V电源误把人体当作地线,导致人体通电短路,瞬时承受高电流电击致死。
这里的问题出在家用插线板,没有接地地线,当零线和火线短路后,电流传至充电器,通过手机电击到人。
这种说法成不成立呢?我从专业电工了解到的是,在工业上也有将“零线和底线视为一根”的说法,即不接地线也没关系。而且现在民居一般规定有要求接地并有漏电保护,漏电电流值超过30mA即会跳闸。
从几位的分析其实可以看出,你要真在通话中被电击致死的难度也是很高的,首先要你的插线板漏电或短路,你的充电器漏电保护出了故障,220V电压通过手机传到你身体,然后你又穿上了一双导电的鞋子,遭受瞬时强电流袭击致死,这些情况同时发生的几率几乎为零。

  (手机电池爆炸的报道有,但致人死的极少)

相关事件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这种先例呢?国内外报道电池爆炸的例子不少,但充电通话致人死的只能查到有一个案例,具体是2005年前后的事情。
早在2005年美国about.com网站曾有一篇报道, 说一位年轻男子在用充电中的手机接听电话几分钟后,被电击倒地,心跳减弱,手指烧伤,后治疗无效死亡。
但这份通过邮件披露,且无图像证明的事件在之后很长时间引起了争议,到底是不是真的?至今也没有定论。
与苹果关系有多大
7月14日,从苹果公司得到的回应主要意思是“将彻底调查”,但没有对这种情况的任何解释,我从苹果人员的态度也没看出有何当心和不安。目前来看,与手机的可能性不大,问题可能出在充电器和插线板等外因上。如果是手机原装配件导致用户触电,苹果也有责任。
不过就像前面说的,充电时打电话时你是间接和220V电压相连的,一定要注意,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