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大,求教关于INA209芯片的slave address

楼主(2013-07-15):
TI的具有I2C接口的电压电流监测芯片INA209有两个地址端A1和A0,共有16个slave address ,即可以同时使用最多16个INA209芯片,现在已经使用了2个。遍历地址后,每一个地址都可以被单独识别。除了两个外,其余地址均可返回正确的电压值。这两个地址不能返回正确的数值,返回一个基本稳定的错误值,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小弟求各位大神赐教。
附表是INA209的slave address
A1 A0 SLAVE ADDRESS     RESAULT
GND GND 1000000                 FAIL
GND Vs 1000001                 PASS
GND SDA 1000010                 PASS
GND SCL 1000011                 PASS
Vs GND 1000100                 PASS
Vs Vs 1000101                 FAIL
Vs SDA 1000110                 PASS
Vs SCL 1000111                 PASS
SDA GND 1001000                 PASS
SDA Vs 1001001                 PASS
SDA SDA 1001010                 PASS
SDA SCL 1001011                 PASS
SCL GND 1001100                 PASS
SCL Vs 1001101                 PASS
SCL SDA 1001110                 PASS
SCL SCL 1001111                 PASS

楼主:
应该是因为全接地或全接高电平是全局复位的信号 所以被干扰

网友(2015-04-21):
楼主啊,想请教一个问题,INA 209在读取寄存器的时候,怎么设置寄存器的指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