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AC市电产生DC5V的电压?

楼主(2013-07-15):
请教各位大牛:

如果从市电产生5v DC电源,并且负载最大电流不超过100mA,这样的电路如何实现?

要求电路不能使用变压器,且成本尽可能低。

还望各位大牛慷慨赐教~~~

网友:
这样的电路很多,手机充电器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不用变压器,如何实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gulator!从300V到5V的话,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功耗消耗在power管上,应该不合适!

网友:
看来楼上没有看懂电路,电压降都在电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简单的解释一下你附件里面的电路啊?

网友(2013-09-18):
这种方案有安全隐患,建议隔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变压器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安全。

网友:
樓主要求 transformerless  ..現在一堆 led 燈都有 non-isolation .
只要能隔離掉  使用 non-iso 不會不安全 .

但是 因為 有 transformer 的隔離的 相對安規好做 . 但會被 transformer 佔掉空間
有沒有辦法 使用 電容 做到隔離 和 電壓傳電 ?

transformer 是 隔離 + 用磁場來傳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