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跑corner出错,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3-07-15):
出错信息如下:
“Eerror" unknown : Value Stack overflow !!! (possibily due to too many args in a call , too deeply nested calls ,or too large a function).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楼主:
谢谢,大侠帮忙啊~~

网友:
呃……只想问一下lz嵌套了多少次循环啊?居然报出堆栈溢出的错误……能不能吧ocean文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存溢出了, 尝试用64-位的应用来跑一遍吧. 要确保你调用的是64位的哦. 一般用环境变量可以设置的. 在Spectre.out的文件里面会写是不是64位的。

网友:
我遇到过,你分成几次跑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点困难,公司里面的东西,不好复制粘贴,我这是在唯一能上网的机器上发的贴。。。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搞定了,也没说怎么搞定的,好像是plot过多导致溢出,取消plot命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