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为什么还有assign语句?

楼主(2013-07-15):
DC综合后的.v文件中有assign 语句,这是什么情况?
综合前的语句:assign ttt=(enable)?ccc:8'hzz;
综合后每一位变成:assign n111=~ccc[0];                 IT01D0(.I(n111),.OE(enable),.ZN(ttt[0]);

网友:
compile 之前加上命令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试下,自己man下这个命令,看加上什么option合适

网友:
如果情况不多,或干脆自己在网表中例化个inv替换下,如 INVHD4X inv_ccc0 (.A(ccc[0]),Z(n111));

网友: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ier

网友(2013-08-16):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网友(2020-08-24):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4-26):
all designs 都设了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还是去不掉,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