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FDM采样同步

楼主(2013-07-15):
请问,我现在正在对OFDM接收机同步用MATLAB建模。遇到采样同步问题,不知道如何在MATLAB建模中设置采样偏差。
用resample函数可以吗???还有其他好的方法么?谢谢了

网友(2013-08-14):
目前交流采样方式主要有硬件同步采样、软件同步采样和异步采样三种。
硬件同步由硬件同步电路向CPU提中断实现同步。硬件同步电路有多种形式,常见的如锁相环同步电路等。
软件同步由定时器中断实现,它首先测量电网周期T,然后根据周期T和每周期内的采样点数N确定定时器的定时值T/N。软件同步不需要专用的同步电路,与硬件同步相比其硬件结构简单,但它要求微机采样装置中具备电网频率跟踪测量环节。
异步采样又被称为定时采样或定频采样,它通过给定时器设置一固定的定时值,由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实现采样,它不需要任何附加硬件电路。

网友(2018-10-09):
同问,resample采样两个值得乘积要小于2^31,

网友:
2楼回答的到底是什么鬼啊?这...都是什么东西乱入的?最好还是不要仅仅依赖于MATLAB的库函数,最好搞清楚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有了,就知道怎么用代码来实现了。

网友(2018-11-13):
回复 4# sunyuanxin 我记得有理数的比值p/q,应该是p倍先升采样,再q倍降采样,但是对于采样时钟那种偏差在ppm水平的,这里的p和q都会比较大好像会出问题的,请教下,这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我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改变采样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哇,

网友:
什么鬼?仿真和改变采样率之间什么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样率同步的仿真

网友:
采样率同步的仿真为什么要改变采样率?发射端用什么样的采样率,接收端用同样的采样率接收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改变采样率,怎么仿真非同步情况?接收端怎么知道发送端实际采样率是多少,采样率偏差不都是估计的么

网友:
你所说的非同步情况是指什么?是时间同步?

网友:
可以使用resample,但个人倾向于interp。关于采样偏差,有时间偏移和频率偏差两部分。如果要仿频率偏差,则interp需要在较高过采倍数上进行,如果数据源的过采倍数不够,可以先用奈奎斯特上采提升,再走interp。

网友A(2018-12-21):
时间偏差可以理解,实际上也就是信道延迟引起的。频率偏差是发射端和接收端时钟会有微小的偏差造成的,例如发射端的采样率是30.72Msps,接收端的采样率是30.71Msps。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两部分的偏差其实不用仿真,真正实现上这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2022-06-18):
都聊神了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A:
时间偏差可以理解,实际上也就是信道延迟引起的。频率偏差是发射端和接收端时钟会有微小的偏差造成的,例如 ...

你理解偏了。信道引入的是延迟,这个在时不变或者缓变信道下可以认为是固定的。这个固定的延时在帧头同步时已经Cover了,当然帧头同步本身的偏差可以由信道估计或相位跟踪来消除
但是它这里说的采样频率偏差,这是由于接收与发送端的晶振不同步引入的,这对于无线通信系统无论如何都是无法避免的。这个采样频率偏差对于接收系统会引入一个随时间累加的采样时间偏差,在频域会引入随子载波变化的相位偏差,对于OFDM系统影响肯定是无法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