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加dummy metal的疑问

楼主(2013-07-15):
如何指定ICC在制定区域里不加dummy metal,该区域形状不正规

网友:
你去看厂家的脚本就知道,他们一般是在脚本上加了辅助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帖了,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在于初始导入了一些自定义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