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静态电流(Iq)指的是啥?

楼主(2013-07-15):
刚接触到DCDC,看到很多datasheet上都有Iq的指标,不知道这个电流是怎么定义的,
还有就是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定义的,以及这些指标所表示的物理意义,求指点。

网友A:
IQ是开关电路,振荡器关断时消耗的电流,设电压FB大于正常值可以测到。

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就是当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分别变化时候,输出电压(VFB端)变化的幅度,这两个是DC测量值

网友:
2楼 正解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A:
IQ是开关电路,振荡器关断时消耗的电流,设电压FB大于正常值可以测到。

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就是当输出 ...

想请教您一下,是直接将电阻分压后的反馈电压断开,用个vdc代替VFB接到buck内部来检测IQ吗?此时,buck不输出正常的vo也没有关系吗?另外,检测IQ是要保证输出的负载电流Io为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