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分频

楼主(2013-07-15):
// counter for gen a clk_50k : need count to 1000, for 50M/1000 = 50K hz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1'b0)
            counter_div <= 10'b0;
        else if (counter_div >= 10'd999)
            counter_div <= 10'b0;
        else
            counter_div <= counter_div + 10'b1;
end

// gen a clk_50k use counter_div :  not use counter_div 0 - 500 is for i2c bus request start timing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1'b0)
            clk_50k <= 10'b0;
        else  if ((counter_div >= 375) && (counter_div < 875))
            clk_50k <= 10'b1;
        else
            clk_50k <= 10'b0;
end

请教一下 为什么要从375到875,如果没有这个程序是不是就不是50K 为什么??

网友:
保证占空比为50%。没有的话,就不是一个规则的时钟信号了。不过用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375到1375,那会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你的计数器从0计到999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