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asim仿真时突然退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15):
我在使用Questasim10.1b进行时序仿真。编译和执行vsim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执行run 5000ns时,Questasim程序很快就退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被测程序和testbench在另一台机器上跑是没有问题的。出问题的机器之前用Questasim6.6d跑也没有出现闪退现象。

网友(2013-08-19):
同问,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在do文件里有exit这个命令会出现这种情况,请检查你的d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