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GMII信号可不可以直接连光纤与外面网络通讯,因为它本身是串行的谢谢!

楼主(2013-07-15):
请问SGMII信号可不可以直接连光纤与外面网络通讯,因为它本身是串行的谢谢!

网友:
可以,SGMII可以直接接光模块就可以与外面网络通信了

网友:
楼主的SGMII能否达到 1g,10g传输速度。
我要做的项目用10g光模块,用fpga的串行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