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试DDR电路

楼主(2013-07-15):
求教,如何调试DDR电路呢,现在是无法正确读出数据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有调用DDR接口的IPcore吗?如果调用了,数据不正确,先用示波器测试外部时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是FPGA的一块板子,板子是自己画的,DDR控制器无法从DDR存储器中正确读出数据,是用的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波形,命令和地址都有

网友:
先分析所有线路时序。如果正确,再分析逻辑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示波器分析?

楼主:
我们实验室只有普通的那种四通道的示波器,怎么测试时序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析时序用示波器跟踪看。

网友:
用一个通道测试时钟信号,其他通道来测试数据和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的话,用chipscope抓内部信号看看。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找见了,DDR读出的数据发生了线或的现象,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